数控折弯机两边的数值差距1mm以上 该怎么调整呢?调光栅尺位置吗?

楼主(2012-11-09):
就是Y1是位置要223才和Y2位置224一样

网友:
调整Y1/Y2缸的平行校正值。

网友A:
两边不同步!应该是机械调整!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边不同步!应该是机械调整!很简单

调整光栅尺吗?

网友(点评):
光栅尺是电气控制部分!如果是单缸,两侧应该有齿条,如果是双缸,应该调缸头的索姆!

网友:
应该检查一下原点的数值是不是一样的,校正标定一下

网友:
光栅尺重新设定,例如在Y1位置223和Y2位置224清零,说白了就是重新设定基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