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角度怎么算

楼主(2012-11-09):
问题描述:过一斜面的水平线段绕一个端点旋转。设该直线在初始状态下与斜面的角度为0°,旋转到90°时为该斜面的斜角。
问:任意旋转角度下直线与斜面的角度值,怎么表达,怎么计算?不知道我说明白没
如图示黑色线为0°和90°时对应于斜面的角度

网友A:
你到底在说什么啊

网友(点评):
他是不是在说锥度问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到底在说什么啊

可能我说的是不太清楚。你用点心,拿本书或者张纸倾斜比划一下马上就会明白我在问什么了

网友B:
没看明白  楼主贴个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看明白  楼主贴个图吧

会看明白的

网友:
如果线段在竖直平面内旋转,与斜面的夹角是不是处处一样的呀?

网友:
应该是空间方向矢量的叉乘运算及其变换,楼主翻一下线性几何吧。a×b=c

楼主:
终于有人看懂问题了,现在开始解决问题。。。

网友:
..................还是需要静心啊!!!

网友C:
解答见附件

网友:
你们谁看到图了,难道我瞎了?我怎么没看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解答见附件

正解!谢谢了!

网友:
空间三坐标系中,将任意角度的直线取其矢量a,斜面的法向量为bab均用(xa,ya,za),(xb,yb,zb)三坐标表示,计算其数乘积c,c为标量,c=xa*xb+ya*yb+za*zb,a的长度为La,b的长度为Lb所求角度为A,有cos A=c/(La*Lb)。此知识点为高中解析几何内容。

网友:
自己算一下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明白。。。。。。。。。。。。。。。。。。。。。。

呵呵,11楼的大侠不是已经解答过了

网友:
楼主的帖子表达一点模糊哦,问题描述的三句话每句都没关联。第一句是线段绕点转,立体位还是平面没说;第二句变成直线了,它难道不是通过斜面的那根线,那还有角度可言吗;第三句我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