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消防自動噴淋裝置

楼主(2012-11-09):
第一次做消防自動噴淋系統。是阻隔一段PP管道燃燒的自動滅火裝置。有沒有做這個的朋友可以指點一二的。謝謝各位!

楼主:
我現在的基本構想是:使用感煙感溫探測器(最好能接入PLC)D但是諮詢的產品無法接入PLC,管道使用鍍鋅管,噴頭端使用一段耐壓鋼絲波紋管,噴頭使用閉式下垂玻璃球噴頭。暫時流量還不能確定。請各位高手不吝賜教。
細節決定成敗,此為消防系統,不敢馬虎,謝謝各位!

网友A:
用电子探测?不太可靠吧?重视可靠性的地方,连警铃都是用水驱动的。
我听说一般的喷淋装置是用一个蜡球堵住水口。若起火,蜡融化,水出来。根本和电无关。
要不你用记忆合金之类的东西,受热后变形,打开水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子探测?不太可靠吧?重视可靠性的地方,连警铃都是用水驱动的。
我听说一般的喷淋装置是用一个蜡球堵 ...

這類噴頭是熱熔或者玻璃球開關型的,玻璃球在大約60度時爆裂噴水,但是此處噴水使用在比較重要場合要儘量避免誤動作的可能性,所以考慮加入電子感應,電子控制。你的提醒很重要,我要考慮電子控制系統在失火狀態下的動作能力和保持噴水的能力。謝謝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