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部位改用哪种刀具加工,请各位大侠指点

楼主(2012-11-09):
(图片)

网友A:
做个成型拉刀,可以在车床上拉出来。

网友:
材料是铝合金吧?楼上的方法就不错

网友B:
你得先告知材料

网友C:
拉刀用在通孔,插刀可以用在盲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拉刀用在通孔,插刀可以用在盲孔。

这位大哥,可以发个插刀的图看看,学习学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得先告知材料

不好意思,忘记注明材料了!是铝合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成型拉刀,可以在车床上拉出来。

这里可以请教拉刀的刀杆、刀刃要用什么材料比较合适呢?谢谢!

网友:
根据槽的宽度,用风钢刀条磨一成型刀刃,然后压装到刀杆装刀孔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