溢流阀选型的疑问,请教

楼主(2012-11-09):
先说下个人的理解,溢流阀做安全阀时选型首先根据需要从溢流阀溢流走的流量来选取阀的通径,然后根据设定压力来选取压力等级,最终来确定阀的型号。

存在一些疑问:

1.以泵出口的安全阀为例,选取的溢流阀的额定流量是等于泵的输出流量还是只是等于泵输出流量的一部分?假如,泵的流量是360l/min,所选取溢流阀额定流量需要选择是大于等于360l/min,还是只是几分之一的360l/min?

2.以比例换向阀后的安全阀来说。选型应该是首先根据负载速度和阀前后压差选择好换向阀的通径,再进行安全阀选型时是根据比例换向阀的最大流量进行流量选择吗?还是其他的方式选择流量?

希望能得到各位前辈的指点,不胜感激!

另:有什么关于液压元件选型的实例的书或者资料没有,请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选溢流阀最好熟悉阀的结构,最少也要知道个大概。比如泵的安全阀,先不要只看流量大小,安全阀的响应时间很重要,楼主搜索一下力士乐等公司的样本,会发现专门有一类平衡式大流量直动溢流阀,就是给快速响应的场合用的,当然这也要看被保护元件的耐受程度和重要级别,并一定都要用快的。选溢流阀不能忽略动态特性,要多对照样本上的曲线,必要时还要实验加以验证。

网友:
楼主有个误区哦,假如泵流量是360,安全阀释放压力是需要时间的,你可以选定1秒(或其他)释放全部的流量不能把时间忽略掉了!一般泵出口的安全阀是先导,我见过最大通经是20的吧,再大应该没多大意义了!

楼主:
谢楼上两位前辈的指点,你们不约而同的都提到了响应时间这个概念,但是我查力士乐的样本,溢流阀中并没有提供这一数据啊,DBDS系列的。
另外我的理解安全阀的响应时间也应该与流量有关系,流量大的阀单位时间内排出系统多余的流量的能力强不就意味着响应快吗?
我在现实中看原理图时,经常发现换向阀后面的溢流阀型号要比换向阀小一些,比如DN25的比例换向阀4WRZ25W8-220/后面配的却是DN10的溢流阀DBDS10K/,查看两者的流量曲线图,如下所示。最大流量差很多。这样子选型正确吗?
溢流阀选型的流量必须与上游元件的最大流量匹配吗?  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指点

网友:
b泵出口出溢流阀需考虑下  系统不工作状态,泵运行的溢流阀的卸荷压力,如果通流量不够,背压会高,系统容易发热

网友(2015-11-18):
与调压偏差有关,实际建立压力曲线随着流量增大而增大对数曲线,与溢流阀上的换向阀压降也有关

网友(2019-08-13):
来张截图就好了,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