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镀对产品尺寸的影响有多大?

楼主(2012-11-09):
厂里有许多产品都要电镀,不知道电镀会对产品尺寸产生多大影响?熟习的朋友给说下!

网友:
这个要看你电镀的工艺,一般来说,钢件电镀,镀镍或者铬会先镀铜作为基底,然后在铜上面镀。如果是简单的镀锌,那就清洗后直接开始了。沟槽,转角的地方,电镀层还会不均匀,一般会厚点。应该和电镀厂协调下,看他们用的什么工艺。8 x7 T% i, A! s. n9 V
有一次我要在铜上面镀银,结果厂家还是按照先镀铜再镀银走了一遍,后来直接清洗除油后镀银,尺寸就基本控制住了。

网友:
主要的是对需要装配的零件影响较大,我接触的螺纹电镀件较多也很典型,如果是常用的6g级精度的螺纹镀层厚度0.02来计算,单扣螺纹接触内外螺纹有四个接触面,总厚度达到0.08,如果内外螺纹都是上偏差,旋入就很困难,或根本就拧不进去,如果是多扣螺纹连接,误差还会积累的更大。为了避免这类现象发生,在工艺设计时,需电镀的螺纹公差可采用6e级精度,刀具店内有这种板牙,如用车刀挑扣,就要用6e级的环规检验。这个精度等级是按设计给定的镀铬厚度来决定的,镀层越厚修正量也就越大。至于轴类表面镀层大多都是为了加强表面硬度,需要镀多厚,轴径的大小镀层的厚薄,即好算也好测量,就不多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