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齿轮的内孔为什么磨不出来?求解

楼主(2012-11-09):
今天在车间看到一个齿轮磨内孔的时候有一部分磨不出来,和同事一起分析了一下原因,认为原因有:1.磨内孔之前校圆没有校好,导致加工之前齿轮就变形,2磨内孔的时候装夹没有装好。由于这个齿轮比较薄,所以加工的时候容易变形,磨内孔都是用六个爪卡着,产品出现这种情况,齿跳和外圆跳动是30丝,没磨出部分跳动最大,但是量了一下齿顶圆,齿顶圆都是一样的长度,没有问题。请教高手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对付这种薄壁结构的二次加工,应做工装,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
做一条锥度芯轴穿上该齿轮,上径向跳动仪上查一下齿圈跳动,就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网友B:
薄壁件一夹就变形了,能不能用压板压住端面,然后再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付这种薄壁结构的二次加工,应做工装,就没有问题了。

额我们公司为了做这个产品单独买了一台机床,但是生产的时候还是出现好多问题

网友(点评):
单独买了一台机床就好用吗?只能说你们没有加工经验和好的加工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薄壁件一夹就变形了,能不能用压板压住端面,然后再磨?

加工的时候有三个压板压着

网友(2013-01-06):
薄壁工件夹就变形所以要压端面或者做工装

网友:
增加工序!将一道序变成几道。比如铣齿最好分2次+时效释放应力——慢工出细活吗!没有看见图纸乱说

网友:
热处理或精加工前加步去应力,磨时转速高,少进刀,应该会好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