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切削复合循环G76应用中的难题,高手请进!

楼主(2012-11-09):
     如题,FANUC系统,加工出口件内螺纹,程序如下:
     O1;
      M3 Sxxx  Txxxx;
      G00  X16.5  Z32;
      G76 P010660 Q120  R0.2;
      G76 X20.6  Z-16 R1.5 F1.814  P1500 Q200;
      G00  Z200;
       M30;
       这个程序我用过了,问题不大。难题是我在车完螺纹后要修车一下倒角,然后精车一刀螺纹,请问高手怎样改动一下?

网友:
P后边的01不就是精加工一次吗,06不就表示倒角了

网友:
我有2个地方不懂。。。R1.5是怎么算的、。、、p1500应该是半径吧

楼主:
研究了一下,找到方法了,只需将Q200改一下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