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管简易制作方法,请教

楼主(2012-11-09):
我这里很冷啊,想学习热管的制作方法,提高取暖效率。

网友:
额,我们公司有做热管得供应商,但我们是用来散热的额,不是用来取暖的额

楼主:
把热源的热散到室内,不就是取暖嘛。
看过别人做:弄铁管里面灌白色的粉末,两端焊死后,立起来烧下端,然后就成为热管了。不道那白色的粉末是神马东西

楼主:
天天照看下吧

楼主:
每天预热下来

楼主:
想知道热管的简单制作方法,有什么问题了?

楼主:
没完没了

网友:
热管是什么东西?弱弱的问一下

楼主:
热管是依靠自身内部工作液体相变来实现传热的传热元件,封闭的管壳中充以工作介质并利用介质的相变吸热和放热进行热交换的高效换热元件。

楼主:
1、很高的导热性
  热管内部主要靠工作液体的汽、液相变传热,热阻很小,因此具有很高的导热能力。与银、铜、铝等金属相比,单位重量的热管可多传递几个数量级的热量。当然,高导热性也是相对而言的,温差总是存在的,不可能违反热力学第二定律,并且热管的传热能力受到各种因素的限制,存在着一些传热极限;热管的轴向导热性很强,径向并无太大的改善(径向热管除外)。
2、优良的等温性
  热管内腔的蒸汽是处于饱和状态,饱和蒸汽的压力决定于饱和温度,饱和蒸汽从蒸发段流向冷凝段所产生的压降很小,根据热力学中的方程式可知,温降亦很小,因而热管具有优良的等温性。
3、热流密度可变性
  热管可以独立改变蒸发段或冷却段的加热面积,即以较小的加热面积输入热量,而以较大的冷却面积输出热量,或者热管可以较大的传热面积输入热量,而以较小的冷却面积输出热量,这样即可以改变热流密度,解决一些其他方法难以解决的传热难题。
4、热流方向酌可逆性
  一根水平放置的有芯热管,由于其内部循环动力是毛细力,因此任意一端受热就可作为蒸发段,而另一端向外散热就成为冷凝段。此特点可用于宇宙飞船和人造卫星在空间的温度展平,也可用于先放热后吸热的化学反应器及其他装置。
5、热二极管与热开关性能
  热管可做成热二极管或热开关,所谓热二极管就是只允许热流向一个方向流动,而不允许向相反的方向流动;热开关则是当热源温度高于某一温度时,热管开始工作,当热源温度低于这一温度时,热管就不传热。
6、恒温特性(可控热管)
  普通热管的各部分热阻基本上不随加热量的变化而变,因此当加热量变化时,热管各部分的温度亦随之变化。但人们发展了另一种热管——可变导热管,使得冷凝段的热阻随加热量的增加而降低、随加热量的减少而增加,这样可使热管在加热量大幅度变化的情况下,蒸汽温度变化极小,实现温度的控制,这就是热管的恒温特性。
7、环境的适应性
  热管的形状可随热源和冷源的条件而变化,热管可做成电机的转轴、燃气轮机的叶片、钻头、手术刀等等,热管也可做成分离式的,以适应长距离或冲热流体不能混合的情况下的换热;热管既可以用于地面(重力场),也可用于空间(无重力场)。

楼主:
1 热管零部件及其加工
  热管的主要零部件为管壳、端盖(封头)、吸液芯、腰板(连接密封件)四部分。不同类型的热管对这些零部件有不同的要求。
2 管壳
  热管的管壳大多为金属无缝钢管,根据不同需要可以采用不同材料,如铜、铝、碳钢、不锈钢、合金钢等。管子可以是标准圆形,也可以是异型的,如椭圆形、正方形、矩形、扁平形、波纹管等。管径可以从2mm到200mm,甚至更大。长度可以从几毫米到l00米以上。低温热管换热器的管材在国外大多采用铜、铝作为原料。采用有色金属作管材主要是为了满足与工作液体相容性的要求。
3 端盖
  热管的端盖具有多种结构形式,它与热管舶连接方式也因结构形式而异。端盖外圆尺寸可稍小于管壳内径,配合后,管壳的突出部分可作为氩弧焊的熔焊部分,不必再填焊条,焊口光滑平整质量容易保证。   旋压封头是国内外常采用的一种形式,旋压封头是在旋压机上直接旋压而成,这种端盖形式外型美观,强度好、省材省工,是一种良好的端盖形式。
4 吸液芯结构
  吸液芯是热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吸液芯的结构形式将直接影响到热管和热管换热器的性能。近年来随着热管技术的发展,各国研究者在吸液芯结构和理论研究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下面对一些典型的结构作出简略的介绍。
5 管芯型式
     5.1 一个性能优良的管芯应具有:   ⑴足够大的毛细抽吸压力,或较小的管芯有效孔径;   ⑵较小的液体流动阻力,即有较高的渗透率;   ⑶良好的传热特性,即有小的径向热阻;   ⑷良好的工艺重复性及可靠性,制造简单,价格便宜。   5.2 管芯的构造型式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⑴紧贴管壁的单层及多层网芯此类管芯   多层网的网层之间应尽量紧贴,网与管壁之间亦应贴合良好,网层数有l至4层或更多,各层网的目数可相同或不同.若网层多,则液体流通截面大,阻力小,但径向热阻大;用细网时毛细抽吸力大但流动阻力亦增加.如在近壁因数层用粗孔网,表面一层用细孔网,这样可由表面细孔网提供较大的毛细抽吸压力,通道内的粗孔网使流动阻力较小,但并不能改善径向热胆大的缺点.网芯式结构的管芯可得到较高的毛细力和较告的毛细提升高度,但因渗透率较低,液体回流阻力较大,热管的轴向传热能力受到限制.此外其径向热阻较大,工艺重复性差又不能适应管道弯曲的情况,故在细长热管中逐渐由其它管芯取代。   ⑵烧结粉末管芯   由一定目数的金属粉末烧结在管内壁面而形成与管壁一体的烧结粉末管芯,也有用金属丝网烧结在管内壁面上的管芯.此种管芯有较高的毛细抽吸力,并较大地改善了径向热阻,克服了网芯工艺重复性差的缺点,但因其渗透率较差,故轴向传热能力仍较轴向槽道管芯及干道式管芯的小。   ⑶轴向槽道式管芯   在管壳内壁开轴向细槽以提供毛细压头及液体回流通道,槽的截面形状可为矩形,梯形,圆形及变截面槽道,槽道式管芯虽然毛细压头较小,但液体流动阻力甚小,因此可达到较高的轴向传热能力,径向热阻较小,工艺重复性良好,可获得精确幼儿何参数,因而可较正确地计算毛细限,此种管子弯曲后性能基本不变。由于其抗重力工作能力极差,不适于倾斜(热端在上)工作。但对于空间的零重力条件则是非常适用的,因此广泛用于空间飞行器。   ⑷组合管芯   一般管芯往往不能同时兼顾毛细抽吸力及渗透率,为了有高的毛细抽吸力,就要选用更细的网成金属粉末,但它仍的渗透率较差。组合多层网虽然在这方面有所提高,可是其径向热阻大。组合管芯能兼顾毛细力和渗透率,从而能获得高的轴向传热能力,而且大多数管芯的径向热阻甚小。它基本上把管芯分成两部分,一部分起毛细抽吸作用,另一部分起液体回流通道作用。编辑本段制造工艺  例一 吸液芯型热管制作工艺   如前所述,构成热管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是管壳、管芯和工质。在设计过程中,对管壳和管芯的材料进行合理的选择后就可以开始制作。通常热管的制造过程包括下面的工艺操作,并按一定的程序进行。

A
1、机械加工---
2、清洗---
3、管芯制作---
4、清洗---
5、焊接---
6、检漏----
7、除气---
8、检漏---
9、充装---1
0、封接---
11、烘烤---
12、检验   实际制造的时候往往能达到20,甚至上百道的工序。这里只是最简单的一些必须工序。

 例二    重力热管制作工艺   目前节能(余热回收)领域的热管换热器,常用热管多为重力热管。重力热管主要由管壳、端盖、工质三部分组成,其通常制作工艺如下:

B
1、机械加工(管壳、端盖,或者直接采购)——
2、前处理(管壳、端盖除油除锈)——
3、烘干——
4、端盖焊接(氩弧焊,焊口打磨)——
5、充装工质——
6、排空气(烘烤)——
7、封头焊接(氩弧焊)——
8、检验

关键工序为:6、排空气,7、封头焊接

楼主:
有点头绪了

网友:
楼主说的是电热管吧,电热管内部的粉末是氧化镁,绝缘用的。

楼主:
13楼聪明的让俺无语哈

网友:
之前好像见过海绵加酒精制造的简易热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