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确定产品某一尺寸的公差范围(大家探讨一下有哪些方式)

楼主(2012-11-09):
在设计工装夹具时,经常遇到要确定某一尺寸的公差,对于尺寸公差的范围也很重要,因为关系到现场制造精度是否能达到。下面,想各位高手,谈谈自己的实际经验中,有哪些方式可以确定尺寸公差。如下是,本人觉得可能确定的几种方式;
1、根据手册查表法,综合考虑加工设备所能达到的精度等级以及尺寸范围;
2、根据其他相关尺寸的公差以及其他约束条件,反推其公差‘
3、根据客户硬性给的指标
4、计算法,计算出一定的公差范围,然后结合实际加工精度,选取(依稀记得计算法有个均值计算法)

希望,高手提一下自己的建议呀,让我学习学习。

网友A:
同求。我一般是看这尺寸的用途估公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求。我一般是看这尺寸的用途估公差。

呵呵 ,同道中人呀。

网友B:
我记得大学的工艺课本上有啊,根据你的产品的公差反推

网友:
我们一般都是根据产品反推,然后和工艺生产商量 调整 公差做样品实配,再慢慢调整

网友(点评):
试制调整!

网友:
参考同类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大学的工艺课本上有啊,根据你的产品的公差反推

但是在现实中,往往有些相关尺寸,均未给出公差的。这种情况很多呀。

网友:
那就是自由公差了,但是在尺寸链上会给一个总长,这个总长也应该有一个公差,这个公差没标也应该有你们的厂规
真的还不行,就是国标的那四个等级

网友:
先是加工能力的问题,然后就是一个尺寸链计算的问题。

网友:
我的做法是,先确定最终装配体可以实现功能的允许尺寸公差范围,然后通过尺寸链计算分摊到各个零件的相关尺寸上去。由于各个零件的加工方法限制和成本考虑,不同的零件公差就可以得出来。如果量大,可以采用统计公差;如果量小可以采用算术公差。你可以参考我的帖子作为例子: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93102

网友(2012-12-13):
没有公差的尺寸按自由公差处理,你夹具上相应的位置取该位置公差的1/3-1/5,就可以了,当然这只是你要设计的夹具的公差的一个,其中要用到所有公差的几何平均值来定最终的公差,大体上思路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