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NM500高强度耐磨钢板化学成分,机械性及加工方法

楼主(2012-11-09):
WNM500高强度耐磨钢板

 用:WNM500耐磨钢板被广泛应用工程机械、矿山机械、煤矿机械、环保机械、冶金机械等产品零部件。推土机、自卸车、挖掘机、铲运机、破碎机、给料机、装载机、压路机、集装箱、传送设备、溜槽(刮扳机),输送管、铁路货车、刀板等。

交货状态:淬火+回火(调质)

硬度值:540HBW
  等级分类:WNM500A WNM500B
  耐磨钢板加工方法
  1、钢板切割方法适用于冷切割和热切割。冷切割包括有水射流切割、剪切、锯切或磨料切割;热切割包括有氧气燃料火焰切割(以下简称“火焰切割”)、等粒子切割和激光切割。
  2、切割方法:通过相关工艺试验,掌握钢板各种切割方法的一般特性和切割厚度范围。
  3、高级别耐磨钢的火焰切割方法与普通低碳和低合金钢的切割一样简单,在切割耐磨钢厚板时,需要注意!!!随着钢板厚度和硬度的增加,切割边部出现裂纹倾向加大。为防止钢板切割裂纹的产生,切割时应遵循以下建议:
  切割裂纹:钢板切割裂纹类似于焊接时产生氢致裂纹,如果钢板切边产生裂纹,将会在切厚48小时至几周内才出现。因此,切割裂纹属于延迟性裂纹,钢板厚度和硬度越大,出现切割裂纹就越大。
  预热切割:预防钢板切割裂纹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在切割前进行预热。在进行火焰切割前,钢板通常都要预热,其预热温度高低主要取决于钢板质量等级和板厚,见表2.预热方法可采用火焰烧枪、电子加热垫进行的,也可以使用加热炉加热。为确定钢板预热效果,应在加热点被面测试所需温度。
  注意:预热特别注意,要使正个钢板界面均匀受热,以免接触热源的区域出现局部过热现象。
  低速切割:避免切割裂纹的另一种方法就是降低切割速度。如果无法进行整版预热,则可以使用局部预热法代替。使用低速切割方法防止切割裂纹,其可靠性不如预热。我们建议切割前先对切割带用火焰枪空泡几趟进行预热,预热温度达到100°C左右为宜。其最大切割速度取决于钢板等级和厚度
  特别说明:将预热和低速两种火焰切割方法结合使用,可以进一步降低切割裂纹的出现几率。
  切割后缓冷要求:无论对切割不见是否预热,钢板切割后的缓冷都会有效降低切割裂纹的风险。
  如果切割后将其带有温热的不见进行堆放,使用隔热毯将其覆盖,也可以实现缓冷,缓冷要求冷却到室温。
  切割后加热要求:对于耐磨钢板的切割,切割后立即采取加热(低温回火),也是预防切割裂纹的有效方法和措施。钢板切厚通过低温回火处理,可以有效消除切割参与应力(低温回火工艺;保湿时间安5min/mm)
  对于切割后加热的方法,也采用燃烧枪、电子加热毯和节哀热炉的加热方式进行切割后的加热。
  4、降低钢板软化的措施钢的抗软化特性主要取决于它的化学成分、微观组织和加工方式。对于热切割的部件,部件越小,整个部件软化的风险就越大。如果钢板温度超过200-250°C,钢板硬度就会降低。
  切割方法:钢板在切割小型部件时,焊枪和预热所供应的热量将会在工件中聚集。切割不见尺寸越小,切割工件尺寸不得小于200mm,否则工件就将有软化的风险。消除软化风险的最好的办法是冷切割,例如水射流切割。若必须使用热切割,则有限选择等离子或激光切割。这是因为火焰切割给工件提供更多的热量,因此提高了工件的温度。
  水下切割方法:限制和降低软化区范围的有效方法,在切割过程中使用水来楞伽钢板及切割表面。因此,钢板即可放在水中切割,也可以向切割面喷水进行切割。使用水下切割方法可选择等离子或火焰切割。水下切割具有以下特征:
  切割热影响区小;
  防止整个工件的硬度降低;
  减少切割工件变形;
  切割后可以直接对工件进行冷却。
WNM500化学成分
  此化学成分为舞钢产调质型耐磨钢板WNM500 执行企业标准WYJ

成分
厂家
C
Si
Mn
P
S
Cr
Mo
Ni
Bt
nm500
舞钢
0.30
0.70
1.60
0.025
≤0.015
≤1.20
≤0.5
≤1.00
0.004
WNM500机械性能
  此机械性能为舞钢产调质型耐磨钢板WNM500 执行企业标准:WYJ

牌号
厚度
抗拉强度
延伸率
—20℃冲击功(纵向)AKV/J
布氏硬度HBW
WNM500
8~80
≥24
480~540
取样方法和试验方法应

序号
检验项目
取样数量
取样方法
试验方法
1
拉伸
1
GB/T2975-82
GB228/T-2002
2
冲击
3
GB/T2975-82
GB/T229-1994
3
硬度
1
GB/T2975-82
GB231-84
 硬度检验:在钢板表面铣掉1.0-2.5mm,然后在此表面进行硬度检验。一般推荐您铣掉2.0mm,进行硬度检验。[1]

网友:
请问楼主可否介绍一下电子加热毯,最大可调温度多少,从室温加热到两百度左右需要多久的时间。
钢板的碳含量这么高采用水下火焰切割是否有加大产生裂纹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