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该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12-11-09):
请问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

网友A:
从楼主的界面上看,你比我厉害多了,我还运用不到这一步,我 刚开始学习,实体建模还没学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楼主的界面上看,你比我厉害多了,我还运用不到这一步,我 刚开始学习,实体建模还没学完。

差不多,也是新手

网友:
表达式输入错误,检查一下“单位”设定。

网友B:
楼主如何在曲面上打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如何在曲面上打孔

建立基准平面,在建立的基准平面上画孔的草图,投影,拉伸切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