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液换向阀的选型,社友指点

楼主(2012-11-09):
液压新人,正在自学各类阀的选型,对于普通换向阀的选型个人有以下理解,请教一下前辈这个思路有问题吗? 针对流量和压力方面的还需要考虑哪些?

比如:执行机构要求最大负载流量96l/min,负载压力100bar,系统压力140bar
1.首先根据负载流量选择阀的通径,参考力士乐样本,通径为10的三位四通换向阀4WE10最大流量为120l/min,由系统需要我选择了力士乐标注机能符号Q的阀,即初选为4WE10Q3X/
2.根据换向性能界限来验证所选阀的P-Q,根据曲线图可以看出,在压力为100bar时,阀可提供最大120bar的流量,验证满足。
3.压差流量曲线可以得到96l/min时,P-A的压差为4bar,所以反推系统压力也满足要求。
还有一个疑问: •问题1:力士乐在样本中所提出的流量,是不是都是单方向的。比如通径为10的三位四通换向阀4WE10最大流量为120l/min是不是就是指P-A的最大流量为120l/min?通过看一些选型,个人是这样子认为的。请大家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2012-12-14):
本来也想学习学习,怎么没有回复呢?

网友:
建议主人再发表一次。可能隔的时间长了,有的看不到了。

网友:
对的,一般常规阀的通流量 应该就是P-A或B的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