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隔圈是不是厂家配的?

楼主(2012-11-09):
       HRB   2TEE100轴承2个配对使用,中间有个隔圈,问问各位高手这个隔圈是不是厂家配的?
& f) z, x& j5 Y- H知道的给个答复。谢谢。

网友:
当然不是,供应商如何知道你的两个轴承之间的间隔是多少

网友:
很简单的一个环,自己做吧

网友:
你这个是丝杠上面用的轴承吗?应该设备厂家配的。

网友:
要看是用在什么地方的额,最好有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