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螺纹铣编程

楼主(2012-11-09):
最近老总给配了把螺纹铣刀,不会用请教大家了
工艺要求:G1 1/4内径管螺纹 深度22MM  大径41.92MM  小径38.952MM  螺距2.309MM
刀具规格:螺纹铣刀长度21MM   直径21MM
法拉克系统3轴加工中心
请大伙帮忙给个宏程序
谢谢了

网友:
这个不用宏程序 能不能洗出来?

网友:
一般都是螺旋降刀铣螺纹从上往下铣的。还是G91简单点
G91G02X0Y0Z(螺距)I(圆心增量坐标)J(圆心增量坐标)F()

楼主:
这个程序#号的是什么意思编程时都要写进去吗

楼主:
就我这个工艺要求怎么编一个程序那#号也要写进去吗你写的英文也要写进程序里吗

楼主:
还是没明白啊往下铣也好往上铣也好我就是没明白刀在加工孔里转一周怎么样用他的螺距那

网友:
从下往上铣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