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用labview实现恒温控制,如果不能应该怎么改?

楼主(2012-11-09):
各位大侠好!
鄙人现在本科大三,在学校带着一个小组做项目,其中有一部分是智能加热。就是能根据设定温度和实际温度的差别,调整加热功率以维持加热箱内的温度与设定的温度相近或者一样。原本是用labview输出脉冲控制步进电机的旋转,进一步控制旋转式变阻器的接入阻值大小达到控制加热功率的目的,现在负责labvieW部分的同学没有突破性进展,请教了博士学长和硕士学姐,他们对labview输出脉冲这块均不熟悉,查找了好多书籍也没找对相关案例,就是关于如何制作脉冲都很少有文字图片叙述。这一块现在就卡这儿了,我有考虑用PLC或者单片机来实现智能加热,但不知道还来不来的及,我们明年开学3、4月就要结题了,下个月要考六级,还有期末考试和课程设计,时间不会很充裕,但是挤挤也是有的。现在是不知道labview能否顺利实现智能控制,如果不能,现在改变方案是否还来得及,改变方案的话又应该怎么做。导师的意思是如果实在不行就手动调,labview只用来采集观察对比数据,但是我很想就这块让我们的项目加分。
另外,这个加热部分是四个红外加热管均布在一个110mmX110mmX600mm的长方体金属箱内,总加热功率控制在2000W到4000W之间,成本要控制在2000元以内,各位大侠有什么好的建议或者方案敬请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A:
当然可以。你的脉冲输出用来pwm调制就可以。另外LV有PID模块可以用的。当然如果你只是定温控制,没必要用LV,用个智能温控仪表就可以了。但是要实现设定加热曲线加热或者监控那用LV最好了

网友A:
加热功率的控制应该用可控硅,用电机带变阻器是过时的办法,并且效率差,当然如果你要求干扰小那是另话

网友:
建议你去工控论坛请教一下这方面专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你的脉冲输出用来pwm调制就可以。另外LV有PID模块可以用的。当然如果你只是定温控制,没必要用LV ...

我们因为在按照设定加热曲线加热这块没有任何思路,所以才采用两个加热箱加热,如果能按照设定加热曲线加热当然最好不过了,前辈能详细说说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热功率的控制应该用可控硅,用电机带变阻器是过时的办法,并且效率差,当然如果你要求干扰小那是另话

我也觉得那个方案很不好,但是苦于没有别的思路,毕竟我们才大三,没有前辈那么宽的知识面和开阔的眼界.我上网百度了一下可控硅、可控硅模块、对其基本原理做了一些了解,但是对于如何具体实现加热控制仍然一头雾水,尤其是控制和执行这两块,前辈能具体说说吗?用这个控制加热功率应该比用步进电机控制变阻器高端,也更能加分。另外您说的智能温控仪表,我也查了,作为保底方案应该很好,但是我很想给我们项目加分,如果能按照您说的按照加热曲线控制加热功率那就实在是太好了。还请前辈多多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