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ams] ADAMS虚拟样机中的约束问题

楼主(2012-11-09):
solidworks的装配通过x_t格式导入ADMAS后,怎么样去界定两个零件的相互约束关系,以及当我的装配关系相当的多时,有没有快捷的添加约束捷径?期盼答复,谢谢!!!

网友:
实际工作过程中是如何约束的,尽量就用什么样的约束,另外注意过约束问题。

网友(2012-12-21):
相对运动的零部件比较多的话,可以通过ug,catia,proe的adams接口来完成,然后倒入到adams中。

如果执意要在adams中,建议多用group实现分层的功能;

如果还不行,就在bin文件中建立多个model,然后用model merge来合并就成为一个系统的模型了~~

楼主:
谢谢回复,先按你的方法尝试一下---请问你有Adams的一些视频吗,内部机构比较复杂些的?

网友(2014-03-07):
不懂,太高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