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耐腐蚀的金属线

楼主(2012-11-10):
求一软性的金属线:外径不超过2,能承受6kg的拉力,在30°的弱酸中工作。

网友A:
碳纤维线就能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B:
就静强度来说,很多金属都满足这个要求。至于酸,具体要看是那种,另外浓度没有你说的那个,难道是质量百分比?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静强度来说,很多金属都满足这个要求。至于酸,具体要看是那种,另外浓度没有你说的那个,难道是质量百分 ...

就是酸的强度比较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碳纤维线就能满足你的要求

碳纤维太贵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碳纤维太贵了吧

不贵,很便宜,比起贵金属线来说便宜多了,而且耐蚀能力也是相当强

网友:
钼丝可以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