稀油站油箱通入点正压空气的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2-11-10):
在稀油站的回油口和正压防尘的风口相连,请问作用是什么

网友:
正压防尘的风口?应该就是简单的排气空吧,别整的这么文!
保持同一个大气压,保证稀有在无外力的情况下,靠高度势能可以顺利的流回油箱!

网友(点评):
(应该就是简单的排气空吧),不是,是回油口接了个变径三通,回油2寸的通油箱,三通的1寸口接正压风机

网友(点评):
不如把图纸发上来研究下,我是没理解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