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对使用角接触轴承的使用方法

楼主(2012-11-10):
背靠背安装的角接触轴承如何防止轴向移动,其设计结构是怎么样的,使用时要求外圈转动,内圈不转动

网友:
请参考!

网友(点评):
直观明了

网友:
查手册吧,手册上应该有。

楼主:
附件中的结构不知可否

网友:
一切都在手册中

网友:
样本上都有

网友:
轴承安装一般都需要防止其轴向移动的,具体结构一般采用轴肩或者轴承挡圈来实现的,其实2楼的图上就已经表示出来了

网友:
二楼的表述已经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