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cad怎么使用

楼主(2012-11-10):
请哥哥姐姐们帮忙一下,我想学习cad做机械加工绘图用,我想要一份教程,很想学习一下,多谢你们。

网友:
autocad的教程网上多的是,随便找一份就可以了
从我学cad的过程看,我觉得首先要懂得先画什么,后画什么
我用cad的顺序是,先建图层,然后做图框,然后中心线,然后开始画

网友:
把模板一调,不用自己建图层什么的 ,在网上找找教程有的是,51自学网上多的是,PRO/E UG 多的很。按着上边学下来,熟悉 不成问题。

网友:
百度“我要自学网”

网友:
果断百度

网友:
软件自带的--帮助,先看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