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solidworks改名问题

楼主(2012-11-10):
我想打包出来一整套装配体的零件,但是打包的只能+前后缀,名字不能改成自己随意设置的,求老师指点!

网友:
要改名需要用 SolidWorks Explorer ,但也麻烦,处理步骤不能出错,否则就会跳出一大堆引用参照错误

网友(点评):
老师,具体指点下行不,我摸索了半天,不会弄呀。.

网友(点评):
正解,可设定好相应引用文件夹,以节省搜索时间。

网友:
这个答案我也想知道,你可以用迈迪的重命名

网友(点评):
不懂,求指点...

网友(点评):
迈迪三维工具集有个重命名的功能,你可以去试一下,那个我没试过

网友:
顶贴 求高手解答。

网友:
可以改的啊,打包照样批量修改,里面有个替换功能的,欠缺的是不能连属性一起改

楼主:
额..先试试,搞不懂了,在继续请教 各位大虾!

网友:
功能上可以实现,但总归不能满足所有要求的,平时设计时候命名什么的多注意规范吧。

网友:
开始想好给他啥名字,以后改难咯

网友:
打包之后你只能用SolidWorks Explorer 单个零件进行更名!!其余的我暂时不知道上面方法了!!

网友(2013-12-04):
2011后就有重新命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