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学分析请教

楼主(2012-11-10):
问题如图片说明,请大家给予新手指点,

网友A:
tanA>=(F+Mg)u/F

网友B:
反比!

但不仅仅是反比,呵呵,按你的图,A角越大,F作用在滑块上的力的垂直向下的分力越小(这是滑块与底面的正压力,滑块移动的摩擦阻力也随之变小。),平行底面使滑块横移的动力越大。

但是在调整行程不变的情况下,A角变大,会导致下压行程变长些,呵呵。

网友:
这方面还是在学校接触过呢,来学习的

楼主:
补充下  板子需要移动的力F=mgu

楼主:
引用 网友A:
tanA>=(F+Mg)u/F

谢谢指导 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反比!

但不仅仅是反比,呵呵,按你的图,A角越大,F作用在滑块上的力的垂直向下的分力越小(这是滑块与 ...

谢谢指导的

网友: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和前面的大侠好像不一样啊.如有错,谢谢指出来。
对木块受力分析(木块与地面摩擦不考虑):受到向右的力Fb,销钉对其的竖直向下的力F,和沿销钉斜面向上的力f。
列方程如下:
Fb*cosA+F*sinA=(Fb*sinA-F*cosA)*u  (以斜面为X轴)
解得:F=Fb*(tanA-1)/(tanA+u)
再根据实际判断大小,知前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