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公司改装一台设备,液压马达工作无力

楼主(2012-11-10):
我们公司改装的一台设备,原来是机械传动的,现改成液压传动,但是安装好马达,试车发现马达空转可以,只要有负载就不转了,实在不清楚什么原因。

请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用压力表检测液压站压力是否达到,2看液压马达数据,输出扭矩是否达到要求。3检查负载有无卡住等故障,4检查管路各阀门是否正常工作或接错

网友:
还有液压站流量是否达到液压泵需要的流量

网友:
是不是马达功率达不到要求

网友:
请检查马达进口及出口的压力, 然后根据马达的排量计算出输出扭距是否合适

网友:
改装做过理论计算嘛?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的指导,我对液压根本就是不懂,像各位讲的都有道理,不过我还是搞不懂,看来还是要跟各位高手多多请教,谢谢了。

楼主:
马达用的是BM5的,说明书写的功率是40多KW,流量80L/min。泵是320的,不知道这样为什么不行。请教了!谢谢!

楼主:
我不知道怎样计算,只是在瞎造,叫各位高手见笑了。请多多指教!

网友:
带动的负载时多重,是不是压力不够,或者是重载时的流量不够。

楼主(2013-01-16):
谢谢各位,我试了一下,把泵加大到340,管路也加粗了,现在问题解决了,好像是流量不够吧。

网友:
液压马达内泄也会造成

网友(2013-02-17):
负载算过吗?

网友:
力不够啊,测试马达是否内漏,

网友:
1:看液压马达的扭矩,工作压力,流量几个参数
2:相对应看液压系统的压力,泵流量是否达到液压马达的要求
个人建议:用扭矩较大的马达,系统压力适当提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压力表检测液压站压力是否达到,2看液压马达数据,输出扭矩是否达到要求。3检查负载有无卡住等故障,4检查 ...

增加一点:压力调节阀是否数值过低,抑或液压系统试运行调整最低时,忘记调节回来了都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