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研制的液压多刀车床,有振刀,求助

楼主(2012-11-10):
请教各位大侠,情况如下

      自行研制的液压多刀车床(原型为沈阳机床厂产品),床身为18mm钢板焊接制成,刚性足够,电动机为11.5千瓦,主轴转速70转,液压站为3.75千瓦4级电机带动双联变量泵,流量40,拖板油缸直径90mm,长150mm,实际加工行程约为50mm。
加工零件为195柴油机飞轮。工件直径425mm,刀排上安装4把GY8刀,同时切削4个平面(反切),切削平均深度6~8mm。
其中第三把刀加工飞轮的外平面和飞边,外平面切削深度6mm ,飞边切削深度12mm,而这把刀在切削飞边(12mm)时引起振刀,其余3把刀均正常。

主轴跳动排除,拖板、刀排、刀杆等各部件均紧固无晃动。

以前我们也制造过同型号多刀车,完全一模一样,唯一不同的是,液压站为4千瓦4极电机带动双联定量泵。现怀疑是由系统压力不稳定引起的振刀,但无这方面的资料可查。

求教各位高手专家,帮助排查原因,万分感谢

另,此类问题是否在这个版块学习

网友:
你在液压回油路加个背压阀试试

网友:
主轴跳动排除,拖板、刀排、刀杆等各部件均紧固无晃动。我感觉,这些地方你看似不晃动,但在细微的环节上,有可能存在接触面不实,这样用眼睛是看不出来的,用手也感觉不出来,只有在加工的时候才能体现出来,因为这个时候的力量最大,容易造成机床的共振。接触面的不实也有可能是加工的时候变形等。个人意见,参考!

网友:
牛!能看看加工视屏跟图片吗!

来自: 中国机械社区 iPhone客户端
来自: iPhone客户端

楼主:
首先感谢各位大侠的帮助,回头我去拍点实物照片和切削视频来给各位参考

昨天换成定量泵后,情况有所好转,但还有轻微振刀痕。

楼主:
不好意啊。由于第一次来这论坛,不知道发帖需要审批,所以帖子发重复了。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 ... p;page=1#pid2160676

还是要感谢大家的帮助,我去拍点实物的照片,工件的图纸来

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