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动摩擦因数求教

楼主(2012-11-10):
今天看理论力学,对其中的摩擦因数有一点疑惑,请高手解答。

1: 为什么有的没有静摩擦因数? 钢-软钢、铸铁-青铜
2:为什么静摩擦因数在有润滑和无润滑时候摩擦因数不是成对出现的?   铸铁-青铜、钢-铸铁
3:为什么有的无润滑时候动摩擦因数相同,但是有润滑时候就相差那么多? 比如:钢-钢,钢-青铜

网友:
同求,我也不知道
各种工况情况下,都可以这样用吗?

网友:
手册一般都会给你加一些限制条件,所得结果也只是给你参考的。

另一个例子就是材料的强度极限,他会说明是用特定的试样,特定热处理。

网友:
这大部分是一硬一软,可能是会发生粘合,摩擦系数随压力变化而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