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谁有35度槽形托辊支架加工图

楼主(2012-11-10):
如题,哪位有,能否提供一下。最近在纠结着角度如何折弯准确,还有那孔槽如何加工。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有个30度的,皮带1m的,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2013-01-14):
多宽的,是TD75的还是DT2型的?

网友(2013-05-05):
厂里没有图册吗?不同带宽有不同的支架,分800,630,1000等几种,问问同事

网友:
把细节说下

网友(2016-04-14):
上面的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