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摩擦力问题

楼主(2012-11-10):
在一本机械设计手册上看到,讲摩擦力时,说的是与接触面积无关,而在讲V带传动时,摩擦力与接触的圆弧长度又有关,知道朋友解释一下,具体见图片上红色划线部分。

网友:
 包角α是指带与带轮接触弧所对的圆心角。包角的大小,反映带与带轮轮圆表面间接触弧的长短。   包角越小,接触弧长越短,接触面间所产生的摩擦力总和也越小。会影响传动的扭矩。使皮带轮打滑,

网友(点评):
包角大小(也就是接触面大小)与摩擦力总和有关,而跟摩擦力的大小无关,你可以这样认为。。

网友(点评):
谢谢老鹰,第一次受到勉励。本人感觉这个社区太好了,大家可以共同学习,进步。努力!!!!!

网友:
包角越大,带与轮接触越多,带对轮的正压力越大,从而增加摩擦力。摩擦系数是不变的

网友:
你参考下这个

网友:
包角大→→接触面积大→→皮带拉力引起的在带轮上的正压力分量增大(可仔细看皮带拉力公式的推导过程)→→传递的摩擦力增大

所以,引起摩擦力增大的原因是“因为接触面积的增大而引起的正压力的增大”,而不是“接触面积越大摩擦力越大”

网友(点评):
正想说呢,发现有人说过了,就是这个道理

网友:
《理论力学》中动滑动摩擦系数与接触物体的拆料和表面状况及相对滑动速度的大小有关,与接触面积的大小无关。
接触面积的增大增加了正压力,而不是动滑动摩擦系数。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值得思考的问题。7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