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插装阀的拆装

楼主(2012-11-10):
螺纹插装阀怎样拆装?望前辈指导。

网友:
如果是图上这个阀,用一锯片磨尖,大概30-40度这样,然后把尖头插到阀体螺纹那个槽里,固定好逆时针转一圈就拆开了,这是太阳的阀吧?

楼主:
是太阳的阀,图片是在网上下的,但我手头上的阀是平衡阀,型号CBCA-LIN螺纹处没有横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