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直流24伏的减速电机,用12伏的电源驱动,请教

楼主(2012-11-10):
一个直流24伏的减速电机,用12伏的电源驱动,这个电机转速很慢,那么这样长时间运转的话是不是对电机的损害比较大

网友A:
N=VI,功率与电压成正比,电压低输出的功率不能满足要求

网友:
损害倒是没有,就是不能额定做功,俗称'没劲'。

网友:
引用 网友A:
N=VI,功率与电压成正比,电压低输出的功率不能满足要求

麻烦再详细说说呗,我对电气赶兴趣,不过实在是不懂

网友(点评):
这样很容易烧坏电机,以为电源功率不足,使电机达不到额定转速扭矩,很容易堵转,直流电机一旦被卡,线圈的电流会瞬时增加几十几百倍,那线圈一会就烧了,所以还是别干这事

网友(点评):
这位zhangsansan坛友已经说得很明白了

网友:
电压减半,功率为原来的1/4,没劲。。。。。。。。。。。

网友:
看你的负载大小了。如果负载小的话,电压低只会造成速度慢,输出功率小,负载大的话,最好不要这样用。

网友:
肯定有影响的,就像汽车用油一样,本来是97#汽油,你给他参一半的假油,能跑得起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