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系统 STAR SB-16机型报警,请教

楼主(2012-11-10):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十一放完假回来打开机床的时候,报1022警,接着报401 警。FANUC系统   STAR  SB-16机型,到现在都没解决,请各位同仁想想办法。

网友:
  • 我是专业做刀具的  石先生18201713098
在使用刀具方面有什么需要交流的联系我哦

网友(点评):
5.0的外径 ,后扫车削四个台阶,分别是1.8 0 -0,01 。1.4 0 -0,05 。1.6 0 -0,01 1.2 0 -0,01 。 材料SUS303 。现在不良率太高,考虑用刀片,推荐几款。

网友A:
看看三相220VAC有没有~~

网友B:
应该是驱动模块异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三相220VAC有没有~~

   就是说没有大电,那个续电器不能熄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驱动模块异常了

   这个问题应该和驱动没有关系,驱动是好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说没有大电,那个续电器不能熄合。

拿着电路图一级一级往上查咯~~MCC不吸合当然会有401~~

网友C:
看看电源模块是不是没有上电,可能是电源模块受潮了,没上电,可以用电吹风,吹一吹,电源模块,小问题,我是专门修理FAUNC的,以后有什么问题直接打电话给我,我很乐意帮大家解决,电话13511628758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电源模块是不是没有上电,可能是电源模块受潮了,没上电,可以用电吹风,吹一吹,电源模块,小问题,我是专门修 ...

    您这是友情帮忙呢?还是。。。。。。
    电源模块受潮没有,FANUC的这款做的很好,拆开里面就像新的,还是用了五六年的机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着电路图一级一级往上查咯~~MCC不吸合当然会有401~~

   这样会搞死人得,能不能缩小大概在那个范围?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会搞死人得,能不能缩小大概在那个范围?

从MCC开始查呀~~先看看急停放开后MCC有没有吸合的动作~~如果有动作的话那就是主回路的三相220V没上来~~直接查主回路~~如果是MCC没有吸合的话查MCC这一路的控制回路~~

楼主:
哥们,这个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
解决就好,能否分享一下经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