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口深孔内壁光洁度,请教

楼主(2012-11-10):
材料42CR,长度580MM,内径5MM,深孔钻加工出来的光洁度一般能达到多少?
顺便问一下,如果要找人加工这样一个件,什么价位的比较合理?多谢大侠们赐教!

网友:
关于光洁度的问题你的要求没弄清楚。如果用枪钻,好的话能达到1.6-3.2吧
如果更高要求,建议用滚压。
内圆磨及新技术加工方法不太了解,请见谅
关于工时问题,不太清楚。同样在这里请教学习

网友:
Ra3.2上下,比较烦的是里面会有不均匀的划痕,价位不清楚,如果找到专门做这个的估计100上下,如果没找对门路,1000也有可能

网友:
这么长孔这么小、车的话难度大

网友:
这个要用枪钻的话比较好加工,我知道的加工这种孔的话200上下!

网友:
这个孔好细长啊

网友:
分段加工,焊接,价格应该在200到300左右

网友:
枪钻加工,光洁度能达到1.6或更高,价格在100-150比较合理。

网友:
枪钻加工表面质量有那么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