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阀板的设计,请教

楼主(2012-11-10):
各位前辈,请问要设计液压的阀板应该从何下手啊,实际用时候是把管路中的阀集中到阀板上了,可怎么做。感觉很难呢

网友:
油路块并不是太难,你看看别人的设计图纸,或者在书上查查,不难的,接口和联通规则都有现成的条文可以参考,当然,要设计的好需要经验进行优化

楼主:
我看了几张阀板图纸,看起来挺复杂的有一个上面集中了五个阀,一想头都大了。。唉!听车间师傅说只要明白阀板,整个液压系统就简单多了。。什么书上有啊

网友:
哈哈,你必须先搞清楚需要安装在这个阀块上的阀的安装尺寸及油液的流向,然后把阀布置在合适的位置, 慢慢来就可以做到的。

网友:
首先要明白各个阀的连接尺寸和油孔的位置,再是要看懂原理图,其次才是阀块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