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穿孔如何进行高速加工?

楼主(2012-11-10):
我亲自加工过,图中灰色标注部分的这个孔采用一般的数控铣床加工需要15分钟左右,哪位朋友能提供更好的加工手段或方式可以使这个部分的加工时间在3-5分钟之内完成?

补充内容 (2012-11-11 08:22):
用高转速的雕刻机(8000-12000rpm)是否可以在2分钟之内完成?

网友A:
楼主说的时间包括装夹么?可否考虑做专用夹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时间包括装夹么?可否考虑做专用夹具

你好,我所说的时间是不包括装卡的,指的是纯机械加工的时间。

网友B:
你用了几把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了几把刀

一把fai5的加长合金铣刀。

网友:
换φ4.5甚至φ4.8的钻头。上面的孔可以用φ4的标准铣刀正常铣。下面的貌似也没什么太好的办法加工。不过15分钟太长了,绝对要不了。

网友:
不知道对同轴度要求怎样,上面的沉孔出来后考虑好点的钻花踩下,再铣刀修正,下的应该快些

网友:
不知道楼主加工工艺,楼主可否说下,不过向楼上所说可以先钻再用铣刀铣,或许快点毕竟铣刀进给速度和进给量不能太大,否则很容易断刀,因为我就因为进给速度太快或进给量太大断过好多吧,批量的或可以做简易的夹具方便定位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