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轴承的工作游隙,请教

楼主(2012-11-10):
大家都知道轴承分为原始游隙就是出厂的游隙,安装后游隙,还有运行升温后的游隙,还有负载运行后的工作游隙,出厂游隙可以根据手册查到,怎样得知安装后游隙与升温后的游隙变量?

只有知道原始游隙、内圈与轴承配合引起的游隙减少量、外圈配合引起的游隙减少量、内外圈温差引起的游隙减少量、载荷引起的游隙减少量才能计算出工作游隙。

 工作游隙关系到轴承的工作寿命,所以特问问各位师傅大家平时都是怎样计算与测量的?

尤其是这几个数据怎样获得的。

内圈与轴承配合引起的游隙减少量、外圈配合引起的游隙减少量、内外圈温差引起的游隙减少量、载荷引起的游隙减少量才能计算出工作游隙。

网友:
云里雾里,坐等大侠解答!

网友:
载荷引起的游隙不是减少,而是增加。
一般不考虑载荷对游隙的影响,原因有二:
1. 数值小;
2. 载荷引起游隙增加,偏安全

网友:
这个只能算出大概的游隙值,主要是根据内外圈的尺寸偏差以及轴和箱体的偏差,再结合你查到的出厂游隙,计算出大概范围。不同的类别的轴承你还要考虑载荷的问题和预紧量。这些数据是测量出来的,一般国内在安装时会根据自己的环境进行调整。

网友(点评):
比如深沟球轴承如果箱体镗好轴车好,轴承买好了那还有啥能调整的?

网友:
比如深沟球轴承如果箱体镗好轴车好,轴承买好了那还有啥能调整的?
可以调,要看具体情况,都是歪招,容易引入歧途,不建议用。

网友(点评):
胶?打花点?垫钢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