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YT15刀具车40Cr切削参数问题,请教

楼主(2012-11-10):
如题,工件直径30,余量3mm,计件的,我一刀走的,转速打500转,走刀0.25,铁屑不断屑,缠刀,刀子磨损也很快,一天要磨三、四次刀,有车过40Cr的师傅指点下,切削参数安排得是否合理?磨刀是不是也有讲究?谢谢了!

网友:
40cr韧性好,容易黏刀而且转速在一定值的时候容易形成积屑瘤加速刀具磨损,如果切屑前正火后会好切的多额,具体参数我也不懂因为我没做过机加工。首先磨刀肯定有讲究的,磨刀时要注意前角、后角、主偏角、负偏角、猪切屑刃、主切屑刃角度等,有时候为了防振等还要磨负刀棱等,哪天有时间我发点资料给你看下,或者你可以去网上找找相关资料应该有,或者你进专业刀具厂家官网看看,人家粗车刀设计成什么样的,你照那样磨,刀具应该会好用点,虽然我没弄过机加工,但我经常接触有点了解,如果你切屑的时候只是正常磨损没崩刀的话,你可以将刀具可以换成YT5或YT14试试,或许会有改善,纯粹个人观点

网友:
转速和F 跟你磨得槽有关的 也跟车床有关  这个具体很难说的   我以前车500左右长  25到30的是开800哪一档的(广州的6132) F是0.31   那时候喜欢车出弹簧销(不好控制常卷成长蛇)  F大点吧 3MM余量开条小槽可以了 或者你加大F就不缠刀了

网友:
用YW2 切削槽尽量不要太深 转速600 进刀0.28-0.35试试

网友:
槽子开窄一点,走刀快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