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用小台扇的工作原理

楼主(2012-11-11):
前几天把自己的风扇拆开清理一下,发现里面的接线十分复杂,工业上用的电机大多是三相电机,而家用风扇是两相的,哪位社友介绍一下,扫扫盲,最好图文并茂,感激不尽!

网友:
呵呵 当然是单相的啦  因为家里是220V电源  具体的就不太清楚了
应该是电容移相 产生旋转磁场
还有一种就是电动工具 比如电动扳手,角磨机 等等是  串励交流电机
具体的查查书  期待高手

网友:
二楼的已是正解.高中物理好像讲过。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
也是三个线圈,线圈连着带电容的220V电源,线圈圈数不一样,转速也不一样,三个线圈出头接着三个档位。档位的另一头接着回路,也就是三个线圈出头都是带电的,换挡就是换回路,让那个档接零线

楼主:
上个图片,不是很清楚!总图中,左侧为调速器,右侧为电容和定时器,中间为最终进入电机的5根线,为什么是五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