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内螺纹测量方法

楼主(2012-11-11):
我们公司生产的产品要内外螺纹的配合在0.05MM以内,一个工件上有7,8个螺纹,还要求所有的内外螺纹通用,有点松都不行,并且规格又多,外螺纹的好控制,但内螺纹就不行了,不是太松就是扭不进去,一个工件上的螺纹有的扭的很松,有的就根本扭不进去。搞得头都痛。不知道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在机台上直接测量出来内螺纹的尺寸。请问有没有那种内螺纹千分尺类的量具啊?希望能高手出现

网友:
那只能保证外螺纹的精度公差,加工好两个 一个上限,一个下限, 车内螺纹的时候就用2个来套了.笨方法.

网友:
是个头疼的问题!!

网友:
可以用螺纹塞规。

类似通止规的原理可测出内螺纹尺寸的上下限。

网友(2013-10-24):
章森螺纹量仪可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可以直接显示内螺纹的尺寸。

网友(2016-06-22):
一般都用通止规,内螺纹千分尺也有,就是测微螺杆上的测头不同,你可以百度内螺纹千分尺。

网友(2018-07-17):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