钻孔,铣孔和镗孔,请教

楼主(2012-11-11):
钻孔,多大的公差用钻孔,钻头钻孔能保证多大的公差?
铣孔,什么样子的公差用铣孔,铣刀铣孔能保证多少丝?
镗孔,先钻,再铣,最后镗吗?镗孔一般什么样子的公差用镗孔?镗孔能保证多少丝?

求各位大师帮帮小弟。谢谢。

楼主:
哪位大哥帮帮忙啊

网友:
钻最大保证在0.03左右,再精密就难了。铣的话看材料刀具设备再说,我所能加工出来的最好的能保证0.005,材料为2017铝,接刀处除外。镗孔同样看材料和刀具机床,ADC12加工0.001没有问题。以上只是粗略的,具体还要看现场实际。

网友:
同意楼上   铣孔的话要看进给速度转速 象限点的位置会有不平滑的点

楼主:
钻头钻我20丝都不能保证

网友A:
钻孔轻松保证2丝内,有时还比标称直径小1到2丝,钻小一般都是用的用短了的钻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钻孔轻松保证2丝内,有时还比标称直径小1到2丝,钻小一般都是用的用短了的钻头

手磨的钻头也能保证吗?我的钻头为什么相差20几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磨的钻头也能保证吗?我的钻头为什么相差20几丝?

那是你钻头没磨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磨的钻头也能保证吗?我的钻头为什么相差20几丝?

就是手磨的,要是机器磨的那就没有意思了,你是两刃没有磨对称,还有检查你钻头是否在主轴轴心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手磨的,要是机器磨的那就没有意思了,你是两刃没有磨对称,还有检查你钻头是否在主轴轴心上

可是直铣刀铣下也不能保证10丝之内?不知道为什么,估计就是水平的问题了,我们厂有个产品公差16+1.8丝,技术员用镗刀镗怎么搞就是不中,不能保证,一个产品加工费好像是400元呢,老板刀具就投了2万元

网友(点评):
汗,什么厂喲,这么水

楼主:
呵呵 无锡,我们厂技术员才22岁,内径百分表都不会调

网友(点评):
坑爹啊 是不刚从学校出来啊 LZ可以请教一个老师傅 钻头真的可以磨的很好 你那20的钻头 我看就别用了 咱就用车刀随便来一下 也不会这样啊

网友(2012-12-21):
合金钻头新的加0.05   铣刀铣孔得先打一个合适的底孔 0.05以内  镗孔能保证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