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B所说的O型圈的直径是内圈还是外圈?

楼主(2012-11-11):
通常意义上说,GB所说的O型圈的直径是内圈还是外圈?如30*3的30是内径还是外径?
德标和国标一样吗?
期待大侠解答!!!!!!!!!!!

网友:
老标准GB1235-76和新标准GB/T 3452.1-2005 正好相反.所以要标注时要注意喔。

楼主:
通常我们在购买和选型时都必须必须和供应商特别注明是内径或外径,以前没特别说明经常搞错。
默认貌似是内径。看来业内并没有一致的共识呀!!!

网友:
国家标准不统一,引起混乱

网友:
看看书吧。。。
一般分内压圈和外压圈。
做真空设备用外压圈,以内径贴壁为准,截面直径一般是2.65,3.55 ,5.3 ,7。做内压容器用内压圈,以外径贴壁为准,我用过的有3.1 ,5.7,其他规格可以在书上查到。

网友(点评):
标好了截面,就知道是内径还是外径了,比如3.55的圈,丫敢说是外径,直接板砖招呼。

网友:
向鬼魅道长学习!

网友:
要看轴用的还是孔用的。轴用为内径。

网友:
我一般买哪家就用哪家的选型资料。

网友:
5楼说的对 一般情况是指内径  但分使用情况 看是内压还是外压而定

网友:
我们用的是内径

网友:
购买的时候,标注清楚,内径外径。。。不过照样有供货商会问

网友:
按 截面尺寸 确定是 是老标准还是 新标准

老标准外   新标内

网友:
买的时候最好标明内外径尺寸,要是随便说就害死人了
以前做备件计划的时候,写O型圈尺寸,一般就随便写个10,20,30,一般轴部都整数嘛,结果采购的部晓得,买回来的都还是别个专门定做的,结果部是大了就是小了

网友:
GB/T7757.2-2006机械密封用O形橡胶圈规定是内径

网友(2013-01-12):
看是内压还是外压而定

网友(2014-07-12):
我在做机械密封时也选用胶圈,全部都是使用内径的,有国标圈,也有英制的,没遇见过用外径的。

网友(2014-10-22):
内径*丝径

网友:
我们这用的也是内径X截面,没用过外径的

网友(2015-06-07):
内经+线径

网友:
GB1235规定的是外径×线径
GB3452规定的是内径×外径,
一般厂家(如司达行)规定的内径×线径,且线径与内径尺寸比国标多得多,具体到什么材料。不同设计耐不同的压力

网友:
o形圈大约有三种密封用处,外部密封,轴向密封,内部密封。

网友:
机械密封用O形橡胶圈规定是用内径X线径。

网友(2015-07-16):
一般都是内径

网友:
应该是内径的

网友(2016-10-25):
一般是指内径吧

网友:
还是根据供应商的标准走吧

网友(2022-04-13):
来涨涨见识

网友:
国标的都是内径

网友(2022-10-18):
目前接触到的英制全部都是说内径,公制的就内外径都有了

网友:
老标准GB1235-76是外径
新标准GB/T 3452.1-2005 是内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