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系统白屏

楼主(2012-11-11):
华中系统总是白屏,请问各位高手是什么问题,如何解决啊?

网友A:
可能是高压桥有点问题,可能哈

网友B:
5V电压低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高压桥有点问题,可能哈

这种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5V电压低了吧

这种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啊

1.打电话找售后售后可能让你换屏,实际他会修!询价让采购去弄。
2.自己会检测,查出问题直接买零件换。

网友:
如果是老机床的话,主板是没有单独加5V的,可以给主板加个5V线

网友:
白屏一般不是供电问题啊!更可能是数据线松动造成的

网友:
你把后面的电源线 重新插下

网友:
8楼说得是正确的,如果数据线是好的,那板子就有问题了

网友:
1 电压不足(后来厂家给我们的系统并了电压解决问题)
2 插件松动 重新插拔 或用手压压

网友:
白屏是华中的专利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