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P2012 1000个零件左右,应该要买个什么配置的本?

楼主(2012-11-11):
最近想买个本,主要用来跑AIP,想请教一下,用过的社友。

1000个零件左右,应该要买个什么配置的本?

网友(2013-10-03):
你不会打算1000个零件全塞进一个装配里吧?运用好轻量化,不需太高配置也能玩转INVENTOR

网友:
单核CPU频率高,独立Nvidia显卡,大内存,7200硬盘,或固态硬盘。然后笔记本嘛,要散热好!!!

网友(2014-01-12):
CPU频率高点,专业Nvidia显卡,大内存,固态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