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加工。 大侠救救

楼主(2012-11-11):
我想在这个管上磨个尖头。   直接0.5MM弹簧钢。   数量多,有没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
不知要磨的尖要求高不高,下面的内孔,外圆研磨机看看有没有用?

网友(点评):
社友的机器要多少一台,不一定买。只是有个产品用得到它。

网友:
哈哈哈哈哈哈后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龚晓庆 -1 朋友,看你几次,灌水的吧!

网友:
朋友:我怎么就没看明白啊。管是什么材料? 内外径是多少?要用什么方式连接?

网友(点评):
就是我也纳闷看不出呢

网友:
有专门磨针尖的设备,你到纺织机械问问。

网友(点评):
前辈 有吗

网友(点评):
有的,我们城郊工厂,专业生产纺织针。

网友:
楼上的话在理。如果数量大的话,无非是解决好上料机构的问题。磨针尖的设备技术已经很成熟了!

网友:
应该有专磨尖的设备,要不针头都咋搞的

网友:
是管还是棒啊,如果是棒夹持到根部磨一下应该不是很难吧,或者对精度有要求?

网友:
http://product.ch.gongchang.com/ks56Oo6ZKI5bCW.html 这里有磨尖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