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代数法的平面四杆机构五精确点轨迹综合,哪位社友做过

楼主(2012-11-11):
哪位社友做过基于代数法的平面四杆机构五精确点轨迹综合?我想拿我以前做的一个四杆机构产品做论文,虽然我采用试错法把产品做好了,但是基于连杆外运动轨迹的5个点,通过逆向数理推导出连杆参数的理论部分搞不定。论文关注的不是产品本身是否成功,更关心学术价值。

网友:
听着就深奥

网友:
解析法做平面机构运动分析?惭愧,没做过。

网友:
记得以前机械原理的教材上用解析法求解四杆机构有一个范例,多元方程组,系数未知,代入坐标,就可以求出方程组的各个系数

网友(点评):
嗯,线性方程组问题

网友(点评):
不是线性的,是根据6次方程轨迹曲线推导连杆组。

网友A:
平面四杆机构的轨迹应该是很容易算得的呀!
机架杆不用算了吧,主驱动轨迹应该就是个圆吧;末杆轨迹应该也是个圆或弧,那么应该就是剩连杆的轨迹需要算而已。

网友(点评):
连杆轨迹点及曲线我都通过编程实现了,可以实现任意四杆机构连杆外一点的轨迹曲线。但是根据5个轨迹点求连杆就难了,一般有36组连杆结果,是一对多。

网友(点评):
5个轨迹点求连杆,这5个点有无说明是与那根杆相关,若无就需要不少假设咯。

网友B:
是不是要用到机械优化设计?我最近正在学这个

网友(点评):
有空好好交流,秋秋67866024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要用到机械优化设计?我最近正在学这个

明天我们好好交流一下。。

网友:
大概思路是把你要控制的点的运动轨迹运用几何知识建模,与你想要的理想轨迹函数相减构成一个目标函数,在其他约束方程组条件下求最小值的最优解,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那种。

网友(点评):
是已知精确点求连杆。

网友:
基于解析法做四杆机构...这个,惭愧,我学的方法是用轨迹法的,解析法的当时看书就没看明白

网友C:
楼主贴个图吧。

不知道说的是不是鲁棒,内东西比较麻烦。

网友(点评):
鲁棒不是棒,与杆无关系

网友: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实用机构设计与分析》
里面的第二章就有介绍连杆的计算设计
水平还没够,里面的东西很多都看不懂
但我估计是这跟楼主说的有关联

网友:
研究生做这个应该不成问题的,呵呵

网友(点评):
我们研究生课程就讲过10个课时。听的云里雾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贴个图吧。

不知道说的是不是鲁棒,内东西比较麻烦。

产品已经生产批量了,也申请了专利。但是我当时是用试错法做出来的。但是毕业论文拿这个做课题不便用试错法,导师要求用轨迹中的5个点反向推导连杆组。再根据连杆组与油缸的关系推导铲斗举升的速度、加速度,以及恒定载荷时油缸的受力曲线。后部分我用ADMAS搞定没问题。就是前面这一步已知轨迹求连杆的理论不太熟。

网友:
我去图书馆查了一下,在一本很老的机构设计书中有类似的例题,不知道现在来研究这个还有没有意义。已加QQ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平面四杆机构的轨迹应该是很容易算得的呀!
机架杆不用算了吧,主驱动轨迹应该就是个圆吧;末杆轨迹应该也 ...

那你再加一些约束条件试试,比如说要所求连杆长度之和最小,或者最长杆不超过多少等条件。

楼主:
非常感谢剑无锋同学的帮助,探讨了很多方法。还需继续努力,在此跟各位大侠简短汇报。顺便把产品帖出来,便于大家直观理解。

楼主(2012-12-13):
还是没有搞定,别沉了。

网友(2013-08-20):
引用 楼主:
还是没有搞定,别沉了。

楼主现在搞定了吗?我做过四杆机构的轨迹综合,不过做的是优化综合,过精确点的没有做过。有机会的话可以讨论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