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控制马达要用什么阀

楼主(2012-11-11):
控制液压马达要用什么阀?

网友:
楼主问的太笼统,比如要液压马达要实现什么样的功能或者要什么样的动作?

网友:
楼主打算怎么控制马达做哪些动作呢?一般简单就用手动复合比例阀控制

网友:
O型技能的阀+双单向节流阀+溢流阀,有必要的可以+减压阀。

楼主(2013-01-16):
谢谢各位,马达的功能很少,就是正转、反转、停止就可以了。

网友:
就用手动(电动)复合比例阀控制,系统溢流阀,安全阀!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马达的功能很少,就是正转、反转、停止就可以了。

加个叠加式溢流阀就可以了,别名,刹车阀

楼主:
谢谢您,只是我这个要用手动控制,没有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