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马达的传送带滚筒,有这种东西么

楼主(2012-11-11):
请教,有没有液压的皮带输送机的滚筒,也就是皮带输送机的动力部分是液压传动的。谢谢了!

网友:
有,煤炭刮板运输机

网友A:
您好,问下  你需要的这个液压传动设备 扭距多少?转速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好,问下  你需要的这个液压传动设备 扭距多少?转速多少?

您好,谢谢关注我的问题。
扭矩470-520,转速280-350,滚筒直径120-150mm,长度270mm。请问有没有这样的东西,我是看到一台日本的设备图片上有的。

网友:
有两种方式可以实现你的这种方式:
1.液压方式,比较普遍
2.减速电机输出形式,
不过液压形式在控制和安全方面比较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