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没有负载的情况下,齿轮泵温度上升很快,一会就烫手了

楼主(2012-11-11):
前段时间我公司设备液压不分出了一个故障,具体现象是:液压系统没有负载的情况下,齿轮泵温度上升很快,一会就烫手了,后来就冒烟,有声音。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把齿轮泵和手动阀全换掉了,问题就解决了。但是不知道哪里的问题,请教高手,这是阀的问题还是泵的问题呢?

网友:
估计是你的泵在没有负载的时候带压工作,所以温度升的很快。
建议多加一个泄压阀,即油缸不工作的时候泄压阀打开,工作的时候泄压阀关闭。

网友:
原因有几个··········

网友:
求高手,我知道小马拉大车很快小马就累坏了,你这个有负载正常,无负载发热就比较让人纳闷了

网友:
齿轮泵温度上升很快,一会就烫手了,后来就冒烟,有声音。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把齿轮泵和手动阀全换掉了,问题就解决了。

============

楼主讲得太简略。根据这个推测应该是泵的原因。

网友:
都能冒烟?严重事故了!手动阀卡死导致齿轮泵闷泵,油压无限大,电机过载

网友:
是不是多路阀的溢流阀卡死了 接压力表测泵出口压力  如果高于5bar 带压系统发热。

网友:
应该是系统的压力超过了齿轮泵的额定压力,溢流阀的安全保护效果不是很好。

网友:
系统流量是否正常?不知道你说的无负载是指什么?泵后低压?

网友:
我个人也认为应该是溢流阀的压力太高拉!!调小点应该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泵的问题

网友:
液压泵空吸了,很有可能!

网友:
一般液压系统无负载情况下,油泵出来的液压油都通过溢流阀低压或无压回油箱了;油泵憋压或者吸空时才会高热;应该观察一下,更换后油泵的运行情况。

网友:
楼主如果确定是无负载工作,如果系统上没有别的问题,那么最大的可能就是泵内泄漏太大了。液压油在齿轮泵的间隙中产生了剪切现象,产生发热。而且俺还可以肯定地说,你的系统压力到达一定程度时(压力在齿轮泵充许范围内),还根本上不去。不知楼主试验过没有哪。。。

楼主(2013-01-16):
谢谢各位指教,不过我还是没能弄明白究竟是什么原因。还望各位多多指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