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学cnc时出现的教训,相同经历的有没有

楼主(2012-11-11):
        1.手动改程序后未返回,直接按了启动:主轴未转动,高速上下运动,工作台狂跑,待我反应过来急停时已经跑了几圈,那个疯狂(后怕)
        2.换刀过程中按了急停解除急停后,刀具直接掉下来
        3.启动机床后回零:看到工作台往里面跑,很缓慢,方向不对!停下,重启再回零,还往里面跑,接着机床出现报警--超载超程!工作台顶到机床后壁了。后来在售后的电话遥控下弄好了......
        4.刀具夹头有油,用钻花柄挑着,气枪吹,夹头飞快的转了起来,接着就掉到地上爆开了......

相同经历的有没有

网友A:
第四个不明白。。。
第二个是机床设计问题

网友(点评):
人家是没有反映过来,不是离开。

网友(点评):
主轴已经罩到刀柄,但还未吸住,急停后,回零,倒库也往回跑,刀被主轴带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四个不明白。。。
第二个是机床设计问题

这个平时放在油里面泡着,因为偷懒不想洗手,直接用钻花尾部穿到孔里面把夹头挑出来,用气枪吹就会飞快的转起来,很容易吹干净......

网友(点评):
这个会爆开?

网友(点评):
高速旋转时掉到地上就会爆掉

网友:
第四个我也没看懂

网友:
小问题。

网友(点评):
第一个问题可不小,非正常启动至少要等到刀开始接触工件人才可以离开,这是最基本的要求吧。

网友(点评):
哪里离开......人还在,反应不过来

网友B:
第一个情况不解,因为从未在手动状态时按启动,但就我感觉手动是按启动应该没有反应啊

网友(点评):
自动后那指示条还在程序中间

网友:
换刀急停刀具掉下来这个没碰到过,按说不应该出现。

网友(点评):
我也干过这事,之后就总卡刀....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平时放在油里面泡着,因为偷懒不想洗手,直接用钻花尾部穿到孔里面把夹头挑出来,用气枪吹就会飞快的 ...

你试下也可以啊

网友:
虽然我没经历过,但我看过听过。

网友:
新手必经的过程,操作数控的都说:越干越胆小
见过如下:
xyz轴搞错,刀具直接顶上工作台上
车刀直接把尾坐顶歪
镗刀直接把刀头撞没了
等等

网友C:
现在第一个好多机床程序不在开头,要按2遍启动按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第一个好多机床程序不在开头,要按2遍启动按钮的

那台是08年买的haas床子米国的

网友:
多多少少 都会出现问题   第四个不懂

网友(点评):
这个平时放在油里面泡着,因为偷懒不想洗手,直接用钻花尾部穿到孔里面把夹头挑出来,用气枪吹就会飞快的转起来,很容易吹干净......但高速旋转时掉到地上就会爆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情况不解,因为从未在手动状态时按启动,但就我感觉手动是按启动应该没有反应啊

哦,这样啊,

网友:
第3点我也出现过,我那时操作的是马扎克卧加,急停后换刀臂卡在65度的位置,需要手动把换刀臂归位,没有接触过请人搞了半天才搞好,现在回想后真有意思。

网友:
我始终相信高手是碰撞的情况下产生的 但是有一次就够了别老撞

网友:
第一,一定要小心,不要说你是新人,如果每个新人撞一次主轴,那老板不疯掉。
第二,还是要小心,换刀过程中按急停,有专门的步骤恢复。
第三,机器问题,
第四,个人问题。

网友(点评):
第四,你说对了 第一,你说对了一半,程序是对的就算程序中间走,主轴不会撞 第二,有打电话售后,说没有好的方法 第三,机器没问题,是油水分离器被堵,工作台里面积水,杂物挡住了位置传感器

楼主:
听说过:还有个非常危险的,装上寻边器(旋转的那种),未设置转速,直接按了主轴正转(记忆速度为上次停止时转速,可能很高),寻边器的头就像子弹样飞出来

网友D:
那么可怕 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么可怕 啊

所以越干越胆小,越干越小心,思路一定要清晰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越干越胆小,越干越小心,思路一定要清晰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听说过:还有个非常危险的,装上寻边器(旋转的那种),未设置转速,直接按了主轴正转(记忆速度为上次停止 ...

我也类似,想转速400的结果小数点没摁出来,4000转,里面的弹簧拉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类似,想转速400的结果小数点没摁出来,4000转,里面的弹簧拉直了!

使用寻边器也就是调机的时候,门是开着的,人直接暴露在枪口下.......

楼主(2013-02-05):
引用 网友C:
现在第一个好多机床程序不在开头,要按2遍启动按钮的

手抖一下,不就两下了,哈哈

网友:
我也撞过镗刀,被师傅骂死了,差点让我滚蛋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差点被打到头部,哥们自认真的命大啊,而且当时正巧师傅转过身去,刚好没发现险象。。。

网友:
安全第一,一定严格遵守操作规程

网友:
没发生过。。

网友:
第二个问题倒是亲身体会过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