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带锯床锯条老是出现裂纹,用不长时间就断了

楼主(2012-11-11):
我公司的带锯床,装上新锯条用不了多久就出现好多小裂纹,在用不了几天就断了,锯齿还好好的,请教高手,这是锯条质量不好,还是锯床的问题?

网友A:
带锯条质量低劣,许多小轧钢厂,用废钢轨轧这些材料,加热质量差,轧制以后的冷却也差,导致基体质量差,但硬度是够的,这就是基体先于锯齿部失效

网友:
这是锯带本身的品质问题,我可以提供 很好用的锯带。如感兴趣请联系我xiang_853@sina.com

网友:
每次使用完锯床后记得送开锯条,这样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来时那样蹦着,在好的锯条也不行

网友:
会不会是上下不同轴呢?

楼主:
谢谢各位各位高手的指教!四楼的老师说的这种情况倒是有的,平常工人下班后关掉机器就走了,从来都没有把锯条松开过。可能我买的锯条太便宜了,质量就没有保障,一根锯条170元,卖锯条的老板还说是进口的,我也不太相信他的话。谢谢各位高手,谢谢!

网友(点评):
才一百多,我们用的是五百多的,好用的很

网友:
锯齿间距如何?

楼主:
您说的锯齿间距是什么意思呢?请教?

楼主:
就是一个齿到相邻的一个齿的距离是吗?两个齿的距离大概是10多毫米吧,就是那种锯圆钢的那种锯条。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各位各位高手的指教!四楼的老师说的这种情况倒是有的,平常工人下班后关掉机器就走了,从来都没有把锯 ...

为什么要把锯条松开?求解释!

网友(点评):
因为热胀冷缩。

网友(点评):
热胀冷缩

网友(点评):
还是不明白呀,松开跟热胀冷缩有什么联系??

网友(点评):
必须得松开,好点的锯床现在都是油压张紧锯带的,一停机就自然松开了!

网友:
4楼正解   每次用完记得松开  要不用不了多长时间  我以前就遇到过

网友:
1.一般的国产锯条,下班后不松开锯条会导致背部裂纹。
2.主动轮或从动轮不同心造成锯条一紧一松。
3.导向的合金间隙有问题,背压用的合金磨损。

楼主:
锯条老是张紧的话就会疲劳断裂。

网友:
我们公司专营多个品牌带锯条!有需要跟我联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把锯条松开?求解释!

热胀冷缩会产生应力

网友:
请检查一下是不是涨紧轮凸凹不平所致

网友:
学习了,不过现在产品真不行了

楼主(2013-01-16):
谢谢各位了,现在锯条还是断,找不到原因,愁死了。还请有经验的师傅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2013-04-20):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要把锯条松开?求解释!

非工作状态下肯定松开是对锯条的寿命有好处的,并且你还是要检查一下锯带的张紧时的张力是否过大?

网友:
锯条问题了

网友:
看看夹住锯条的小轴承有没有了。

网友:
人操作也有很大关系啊!

网友(2013-05-23):
肯定是锯条的问题了,请问楼主用的什么锯条?

网友:
170的锯条可以用的了吧,我们厂就这个价。本来是一根一星期的。前段时间也出问题了,老裂,后来检查硬件方面的。1、从动轮的两个圆柱轴承。2、两块支撑架里的4个夹紧小轴承。3、两块支撑架里的4个间隙调整合金块。4、油压表数值。5、主动轮轴承。

网友:
四片合金块离锯齿的根部太近了。垫下就好了。

网友:
打一下锯轮跳动,检查下涨紧方面,还有轴承组,合金块看下是否正常工作,一般就这几样,锯轮跳动大的话也会在运转中一直抻锯条,很容易老化,还有锯条尽量选一些好牌子的,我是觉得amada的,funasaw的都还可以,amada贵点,funasaw便宜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锯条质量低劣,许多小轧钢厂,用废钢轨轧这些材料,加热质量差,轧制以后的冷却也差,导致基体质量差,但 ...

同意此观点,锯片材料有问题!~

网友:
张力是否过大?

网友(2025-05-03):
检查导向顶部轴承是否磨损晃动
检查轮缘与锯条是否有间隙,没有可能会刮擦(有异响)
检查张力太小导致掉带(无法克服摩擦),锯架下降,导致锯条受挤压而裂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