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气管的压力波形成,反射,求大侠分析

楼主(2012-11-11):
排气管压力波的如何形成的,是活塞上行的时候,压缩形成的吗?
传递到什么地方反射?总管那里吗?
如何反射,是不是气体撞到分叉口,流动参数跃变,形成激波反射吗?

网友A:
气体的流动特性就是可压缩,

只要流动有脉动,局部就压缩,压缩以后,压力可以传递,并且因为阻力而削减,这就是本质,

即使不在岔口,直管也有压缩问题,这就是问题的根本,

列方程式,压缩的起源,传导,逐断面计算,就是当地的参数,

激波是气体受压缩流动的一种表现形式,不一定在岔口出现,没有本质关联

网友(点评):
大侠这么一说,高数啊积分啊什么的立刻闪现在脑海里,马上看书去……

网友(点评):
我马上回家找流体力学去问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体的流动特性就是可压缩,

只要流动有脉动,局部就压缩,压缩以后,压力可以传递,并且因为阻力而削减 ...

谢谢,看来对流体力学理解得很不够,没有理解就不能进一步提问了。两周之后看看能不能就大侠的回答发表一下意见。